关于 EPLAN P8 2022生成 部件列表 的求助

楼主(2022-05-25):
各位EPLAN大佬
大家好,我生成部件明细表后,同一个设备(例如主轴变频器),在布局安装板和原理图中,都有涉及,所以布局明细表中,这个变频器出现2次,咋办呢?怎么将 布局图中的器件在明细表中不显示呢?

楼主:
EAS 表示 原理图位置代号, EAB 表示安装板布局 位置代号。

网友A:
设备导航器看一下,有一个重复了设备标识符

楼主:
看 导航器,是有 2个A1,A1是 主轴变频器的 设备符号。一个 在 安装板上,一个在 原理图中,怎么办呢? 这个 变频器是 个 黑盒 。

楼主:
谢谢,受到你的启发,吧 设备导航器 列表里面 安装板上的 对应的 A1删除了,这样,设备标识符就一个A1了。然后把 EAS(原理图)下的 A1 鼠标拖到到安装板,导航器里面,只显示 1个 A1。更新明细后,发现可以了,整个部件明细,变成 1个 A1了。
说明最好把设备或者部件放在 设备导航器上,再往 图纸里面 拖移,这种方法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受到你的启发,吧 设备导航器 列表里面 安装板上的 对应的 A1删除了,这样,设备标识符就一个A1了。然后把 EAS(原理图)下的 A1 鼠标拖到到安装板,导航器里面,只显示 1个 A1。更新明细后,发现可以了,整个部件明细,变成 1个 A1了。
说明最好把设备或者部件放在 设备导航器上,再往 图纸里面 拖移,这种方法好。
本来就应该这样的操作啊,不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