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5):
各位 EPLAN用户,大家好。不知道为什么,我的 原理图中的图框边沿的列号,根据页数,不停的变大了,这怎么办呢。我检查了,好像和图框,没有关系。我选择 哪个图框,都有变大的问题。应该是哪里设置的问题。请有经验的 同志,帮我指导一下。 附件图 为 原理图 第 1   2  3  4   26页

楼主:
烦请 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红色框内 为编号。 本来应该每页 都是 1  2  3  4  5  6  7   8

网友A:
这个在图框属性里面修改。尝试一下用默认的图框看看效果

楼主:
试了,默认的图框,也是这样。现在 选择哪个图框,都是这样。都会叠加。

楼主:
搞定了:       设置-项目-管理页面中路径编号,必须修改为  页式, 后执行工具-更新路径号后完成修正

楼主:
这个 地方(红椭圆圈),必须选择“页式”,选择 其他2项,到会导致 列编号,自动变大。 修改后,再参考另一张图片,进行   工具----更新路径号 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B:
又学了一招

网友A:
又又学了一招

网友C:
2022版好像cad呀。。。

网友D(2025-08-31):
回复 楼主:
工具-更新路径号 在哪找这个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