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6):
网上有说极对数越高转速就相应减少,扭矩会增大,但是现实在用中,4对极与5对极也有同样的转速、扭矩的,如果同样的功率,4对极与5对极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可以这么通俗的来理解这个问题。

电机的极数是2、4、6、8、10、12成双回出现的,也就答是极对数是1、2、3、4、5、6。

一个极对数可以看成是一个有S、N极的磁铁,电机的极数越多,他的磁极就越多,如4极电机有2块磁铁,8极电机有4块磁铁。

这个磁铁在吸引着转子旋转;而旋转的速度是每一个正弦波周期换一个极对数,也就是每一个周期换一个磁铁。

这样因为工频电压的频率是恒定的,旋转的速度是根据磁铁的个数越多,速度越慢。

具体的速度是:电机同步转速=(60秒/分钟*50Hz)/极对数

4极电机的同步转速=3000/2=1500转/分钟

网友B:
4对极与5对极也有同样的转速、扭矩的,如果同样的功率,4对极与5对极有什么区别呢?

普通三相电机,同功率下转速越高扭矩越小,极对数越大速度越低。

所以如果功率相同,原则上5极要比4极速度慢,扭矩大。

但是伺服电机不清楚是怎样定义的,因为对于速度是可以通过驱动器调整的。

另外我在手册上还没有见过标注伺服电机极数的,不知楼主看到的是哪个型号的。

网友C:
通常,同品牌的驱动器与伺服电机,在样本中不标识电机极对数,需要咨询厂家

如果用A品牌驱动器驱动B品牌的伺服电机,可能需要在驱动器中配置极对数这个参数,我用的COPLEY驱动器,需要配置这个参数

网友D:
对于用户没有区别,只关注额定转速和最高转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