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有什么错误的地方请指出

楼主(2022-05-26):
下图有什么错误的地方请指出。

网友A:
1、母排因为线路长度的原因被拉变形了;
2、有些断路器的零线是在左边的,因为无法看到断路器本体,所以无法判断相序接线是否按照ABC黄绿红进行的。

网友B:
受力会往中间靠拢,相隔的螺丝错孔安装比较好。

网友B:
每相再套个大热缩管吧,看着有点紧张。

网友C:
铜排要扭转90度平面朝外,多余的长度也应该锯掉。
零线在左边的断路器没遇见过。

网友D:
1,随时短路爆炸,2,一时大意要维护检修人员的老命,对于大电流的一直都是上面亚克力罩子,中间各相橡胶板隔离

网友E:
就算接的不好看也算了,起码
1,RSTN你总要分一下颜色吧,起码胶布都要分色
2,各相隔板也节约,不是坑人么
3,下绝缘板你要节约也就算了,安全护板总不能省吧

网友A:
说电缆相序有问题的,没有看到实物不要讨论,没有见过实物不用讨论。
上图为正泰产品,手里虽然没有实物图,但是官网的产品样品还是能分辨出的。左侧是N。

网友F:
这种一般都是要设计对开门电箱,排列顺序有要求,至左到右依次是三火一零一地,然后左手边的电箱门必须上螺丝锁死,而右手边的电箱门可以用把手打开,打开以后只能露零线和地线铜牌。

网友G:
不知是什么供电,没看到地线

网友H:
电缆头没做,相位色标不对

网友I:
没有防鼠胶泥

网友J:
主要的错误就是相间没有绝缘保护措施。铜排要转90度,线耳头要用相色热缩套管绝缘。没有地线。

网友K:
两边铜排受到向内侧拉力,正规电柜铜排用到电木固定。如主线没有固定受到拉扯,后果严重。
螺丝太长,之间没有绝缘隔片,电气安全距离不够,
如果要规范,各线都应标注,

网友L:
一般这种大多数出现在家庭小作坊

网友E:
今日头条上的问答出现了一个同样的问题,包括图片

网友M:
隔离板装一个,热缩套套一下,错下位,电缆接口封好。

网友N(2023-04-01):
螺丝过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