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6):
三菱FX1S-20MT,用PLSY指令,控制一个步进电机驱动输送带,前进一段距离后,气缸下压一次,重复循环,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时电机前进了几十次后会莫名反转一次,请教广大网友分析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程序里有没有关于反转的指令?

步进驱动器的方向端口有没有接线?

网友B:
换个驱动器试试

网友C:
方向线接触不灵?有干扰?

网友D:
这条命令占用几个输出点?
控制方向的点是否有被其他程序干预了

驱动器上直接取消方向控制

网友E:
不用反转的话,驱动器的DIR线直接拆掉

网友F:
你查你的步进电机线,有没有1根线断掉?或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