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6):
变频器模块损坏,更换前需要串联灯泡保护,串联多大功率的灯泡比较好?串联的灯泡主要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变频器功率多大?灯泡与变频器功率有关,好变频器可能被串灯泡误判,正常的变频器被缺乏经验的师傅修报废了

网友B:
串在逆变电路的供电回路中才有作用。两只100W的好一些。

网友C:
灯泡功率不重要,耐压就很重要,建议2个灯泡串联成一组,什么原因自己想

网友D:
实际上是利用灯丝的冷态电阻小,热态电阻大的原理吧,在大电流要流过灯泡时候,灯泡电阻变大从而起到降压限流

楼主:
是这样吗?老师们?如果驱动有问题,这两个灯会有什么现象?

网友E:
为了限流

网友F:
两个灯泡不够,才480伏,如果逆变短路,灯泡上的电压是母线电压,有560V。要用3个灯泡串联。
中小功率变频器100W灯泡,大功率的200W灯泡。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吗?老师们?如果驱动有问题,这两个灯会有什么现象?

灯泡串入后,如果启动成功,会有三种情况,微亮,不亮,高亮

微亮,很可能已经好了,测量输出三相电压值就可知道,

不亮,显然没有触发成功,继续再检查吧

高亮,上下桥臂同时导通,您串两个灯泡有点少,母线电压560V左右,灯泡会炸,有点危险。高亮继续再检查吧

这种办法不是太好,太麻烦

可采用,虚拟运行方式。即主回路进线送30V左右的直流,启动变频器后即使上下桥臂同时导通,也没有什么危险。

可采用,无模块运行方式检查触发脉冲,很常用。

楼主:
我觉要是串联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灯泡很站空间,接线也和麻烦,能不能串联一个灯泡和一个大功率的电阻,如果逆变上下臂导通,我们可以通过灯泡的亮度来观察是否还有问题,也可以通过电阻保护灯泡。这样可以吗?

网友H(2022-07-04):
串多大灯泡不是绝对。,我修过大功率的普传7800,75kw/串联2只 25w灯泡。空载一点不亮,不管什么频率。也修过佛山育强45的。串100w灯泡。频率0-10HZ都会小亮,到45hz以上才不亮。你看所以看程序,还是大连普传变频器好。,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有些模块损坏,低压不出问题,高压就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