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6):
哪位有博士力士乐VFC3610-4K00-3P4电源板电路图?出现报“iDE”故障,这个故障以前有好多人提过,始终没有解决办法,经换板验证,故障就在电源板,本机的电源板号为:YST03-03 AA,上面还有主芯片。

网友A:
是不是这个,以前论坛有上传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一样,这个板上还有主芯片。这个图片太不清了,有清晰度高的吗?看看有参考的地方没有。下面的是我遇到机型的电源板照片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固态电解容量变小了?这种电容很容易失容的

楼主:
从新拍摄电源板照片发上来,大家共同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上面没有固态电解电容,只有铝电解电容,用M47表测均有充放电现象

网友C:
这个IDE不是硬件故障,只要把风扇时间清零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以前遇到的那一台清过,没什么用,一启动就显示iDE代码,最后放弃维修了。这一台通电就显示iDE,经过与另一台相同的电源板代换,确定是电源板的问题。现在没面板,无法清除了,等到有面板时再说

网友C:
回复 楼主:
应该可以吧,我碰到很多台了启动报IDE故障都是风扇累计运行时间清零就好。还有启动报idp故障的也不是硬件故障,只要刷固件就能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机器怎么刷固件?需要厂家软件吗?

网友D:
这种机器面板有复制功能,很方便!

网友D:
报ide我遇到板上进水,清理后好了。

网友E(2022-07-18):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清零过风扇时间 刷过固件还不行 是什么原因 启动报警IDP

网友F:
同样的问题,启动报idp,好几台都是同样的故障。。。

网友G(2023-01-31):
看了好多人都没解决,我今天琢磨修了两台,检查丝印w61l六脚光耦     把两个光耦更换ok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修的是哪个型号?功率多大?哪个板号?

网友H(2024-10-28):
回复 网友G:
你修的是报IDP故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换过,不行

网友H:
我这边有两台报IDP故障也查不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H:
怀疑厂家故意设置的软件“故障”!

网友I:
回复 楼主:
要不刷机试试呢,重新刷主板系统固件,

楼主:
回复 网友I:
固件,刷机方法,没有厂家的支持,一般非厂家售后人员是无法得到的。

网友J(2025-12-19):
回复 网友E:
兄台,能否提供刷机固件给我试下!

网友D(2026-03-10):
我认为芯片和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K:
大佬们 这种没有24V电压 屏幕不显示 是怎么回事?

网友J(2026-04-22):
回复 网友E:
你刷的什么版本,我刷了就好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H:
刷机就行,目前刷了好几台都直接正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