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7):
怎样使用S7 300制作流量累积程序

网友A:
我来消除0回复吧.
因为有两种流量信号.一种是脉冲,一种是模拟量.
脉冲的话就是把脉冲调慢点,用di累加.当然用高速计数的另讨论.
如果是模拟量的话,又有两种,
一种是提供了累积功能块,直接用.累积功能块自己会确定时基,把瞬时转成时间和.
另外一种,是做个1秒(比较快了,认为1秒内不变)定时,1秒累加瞬时量.转换单位的时候,注意精度问题,比如m3/h,转成m3/s,可能造成误差,可以采用好点的算法顺序.
另外,在累积中存在的问题是,累积误差和截断.就是累积到很大的数后,由于数值精度问题忽略了小的数,相当于一个大数一直在加0.

网友B:
版主英明!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