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8):
想问问各位师傅 施耐德ATV71 90KW,更换控制板后显示不兼容PCB 怎么解决

网友A:
应该兼容,除非你用东芝的板子

网友B:
马达控制卡版本和CPU主板不兼容   一般是成套更换  或者更换相同版本的主板

楼主:
已经解决了,采购控制板买错了,功率是一样的,但是我需要的是71的,买的是61的,导致控制板和控制头不兼容

网友A:
我用东芝的板子也是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