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出口如何放开

楼主(2022-05-28):
STEP 7-MicroWIN SMART 这个软件在使用中发现这个窗口很窄,怎么才能放宽?
怎样将上面的图,改成这样的图,以便看到更多信息

楼主:
大家都不用这款软件吗?
这是人家给我的截图,如何做到的?他也不清楚,电脑不兼容?

网友A:
LAD字体设置小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点效果,用最小字体,下面的还是不全
作为他人,使用默认8号字。
用最小6号字,看着费劲

网友B:
怎么改大小不知道,但是可以右键--选择符号,能看到大的。
不过一般使用时,都直接手动输入了,很少去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触到这款软件后,感觉很多方便,故学习之
各类接点罗列--方便
各符号定义也很方便查找
再次感谢

网友C(2023-12-20):
在工具,选项中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