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电板元件识别

楼主(2022-05-28):
请问下红圈内元件是电容还是二极管啊,用数字表测单向导通,显示1.1,它一端接24v正级,另一端通过旁边电容连通到一图固态电容正级,但固态电容通电两端全是负极0v,请问这正常吗?

网友A:
贴片电容,通过大小薄厚来确定容量。拆下来量更准确。

楼主:
主要是固态电容没有24v Vcc,与它连接的两个小贴片电容反倒有24v正负,所以不得不怀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电容,通过大小薄厚来确定容量。拆下来量更准确。
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2022-07-16):
引用 网友A:
贴片电容,通过大小薄厚来确定容量。拆下来量更准确。
能看出多大容量吗?1000pf还是1000nf,我换了两个200nf的,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