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输出接线?

楼主(2022-05-29):
今天用信捷PLC发脉冲给一台伺服,PLC是XC3-48MT。
没用外部电源,脉冲正接PLC的24V,脉冲负接到PLC的Y0.发脉冲伺服转了。
COM没接(忘记接)怎么就转了起来了?COM0跟PLC的0V内部接通了吗?
如果内部接能了,那COM0,1,2,3,4,5,都跟0V接通了吗?

网友A:
你断电后万用表测一下,0V与COM0  COM1应当是不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倒是还没量,但是不管PLC的0V接不接脉冲都正常驱动伺服了?
信的的COM0.1.2,3,4分别跟Y是是一组?

网友B:
XC3-48MT

COM0  Y0  一组

COM1  Y1  一组

COM2  Y2  一组

COM3  Y3  一组

COM4  Y4  Y5  一组

正常情况下PLC的0V是不会与这些COM01234联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要测一下,为什么我不接0VY0/Y1都有效了

网友C:
能画个简易图更直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量了,COM0、COM1 直接跟plc 0v 相通。COM2.3.4.5没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量了,COM0、COM1 直接跟plc 0v 相通。COM2.3.4.5没通。

我今天刚好到了一台新的,测了一下也是通的。

网友D:
那COM接24V正,脉冲正接YO,脉冲负接0V会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是信捷分产品了,这个怕是用不了多组差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