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按钮开关

楼主(2022-05-29):
有没有人用无线按钮,大小尺寸要和现在的普通开关一样,自发电的那种。
国内好象没有找到,施耐德太贵了,货期也长。
再者大家有没有用到过种开关?

网友A:
没有用到

家用门铃用上,还推荐几家用上,效果不错

网友B:
施耐德的用了两个不带锁的

网友C:
工业型没用过,但家用那种86方形无线开关用过,好多年了,一直稳定运行

网友D:
有按钮大小的遥控开关,但是要安装电池的。

网友E:
按钮就没用过,但远程遥控应用这些淘宝上多了,就不知道是否合适你的要求

网友F:
这种东西用在工业上面成本太高了,其次是稳定型可不可靠

网友G:
吊机很多用无线的。

网友H:
这个自发电是怎么发的,太阳能?风能?否则只有机械能发电了,也就是靠人力按下的时候发出的电?好先进。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这个自发电是怎么发的,太阳能?风能?否则只有机械能发电了,也就是靠人力按下的时候发出的电?好先进。

这里看看,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0719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这个自发电是怎么发的,太阳能?风能?否则只有机械能发电了,也就是靠人力按下的时候发出的电?好先进。
机械能(人力)---磁铁运动---磁电转换---电磁波(有芯片发射线圈)~~~~~~接收端接收解码驱动
如果你是2个以上按键一个门铃,购买时要指定,否则失败,是匹配的.
工业用可能是用前匹配(示教)----不用电池的灯开关就是

如果网站你还能搜索,5年前发过家用门铃按键部分解剖贴(也是好奇而解剖)

网友I:
我在家里用过无线开关(86),大概一年就坏了,现在买的鸿雁的,不知道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