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9):
在修一台施耐德ATV58-45KW的变频器。

一、故障现象

1、上电正常;
2、启动运行正常;
3、运行过程中,随机偶发报OPF(输出缺相);
4、断电,可以重复以上过程。

二、检查过程

一般这种情况大概率是散热风扇损坏导致变频器温度过高,元器件参数不稳定的原因。

1、查电源驱动板上1个小风扇,已坏,更换;查变频器下方散热器有2个大风扇,已坏,更换;
2、装车,上电正常,运行正常。。。半小时后,又报OPF!
3、直接参数设置OPL为NO,屏蔽输出缺相检测;
4、上电正常,运行正常。。。10分钟后,报SCF(输出短路)!
5、实测电机(4个),正常;IPM IGBT,正常!

三、可能原因分析

1、电源驱动板有元器件存在参数不稳定现象,但很难在静态(不上电)或动态(上电及运行)中检查出来;最稳妥快捷的办法是直接更换电源驱动板。。。问题是,万一是下面第二个原因呢?
2、IPM模块存在参数不稳定现象,也很难在静态(不上电)或动态(上电及运行)中检查出来;最稳妥快捷的办法是直接更换IPM模块。。。问题是,万一是上面第一个原因呢?

这和直接更换变频器有何区别?
所以,建议用户直接购买一个新或二手变频器。。。用户采纳了这个建议。

网友A:
这种情况确实比较纠结,IPM的疑点最大。

网友B:
有时间就长时间监控示波器三相电流。

网友C:
把电流检测从霍尔电流传感器到MCU这一段所有相关电阻、电容和放大器全部更换掉。

网友D:
你这变频器够老的了。里面的板子估计稳定性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间就长时间监控示波器三相电流。
1个小时一眼不眨盯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流检测从霍尔电流传感器到MCU这一段所有相关电阻、电容和放大器全部更换掉。
这倒是一个低成本、可操作性强的办法。。。如果故障点是互感器之后的检测电路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变频器够老的了。里面的板子估计稳定性不好了。
据说20多年了。。。。

楼主:
可能的原因:
1、各路电源,特别是驱动、电流检测电路电源;
2、驱动电路、电流检测电路(包括互感器);
3、IPMIGBT。
但是,随机性故障,抓不住故障点。
对重点电路部分更换元器件可能是一个办法。

网友B:
回复 楼主:
示波器有自动触发不用看着,监视有问题的信号,看发生故障的时候,这些信号有异常吗。

楼主:
好,研究一下示波器。。。

网友E(2022-07-04):
输出缺相关闭

网友F(2022-08-03):
遇到过西门子MM440 30KW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后报缺相故障,重新断电运行一段时间可以复现,排查驱动模块均无异常,最终通过更换逆变模块后不再报,通过测量拆掉的模块发现触发端存在微小漏电或者是模块老化原因引起运不稳定。

网友G:
我个人观点,根据你屏蔽了opL后就报scf(输出短路)来分析,故障点就在输出缺相上面,而且可能就桥臂缺相。但定位是那相桥臂会麻烦点,您可以关掉缺相检测,同时设置一下输出检测参数,带灯泡测试,然后用热风枪加热,首先6个驱动光耦,故障大抵能定位出来。实战中,光耦故障的可能最大。只要定位到时那个相那个桥臂,维修就是换换元件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个人观点,根据你屏蔽了opL后就报scf(输出短路)来分析,故障点就在输出缺相上面,而且可能就桥臂缺相。但定位是那相桥臂会麻烦点,您可以关掉缺相检测,同时设置一下输出检测参数,带灯泡测试,然后用热风枪加热,首先6个驱动光耦,故障大抵能定位出来。实战中,光耦故障的可能最大。只要定位到时那个相那个桥臂,维修就是换换元件的事情。

运行中热风枪烤验驱动光耦,是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