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9):
我们这边是使用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电机带动风机运行,到晚上会自动断电,想要在白天送电时不用人工操作自动运行。
实现这种功能对变频器有没有要求?具体怎么实现,希望提供详细步骤,我们这边都是头一次使用变频器。

网友A:
把运行信号的线短接,上电后就运行了,只是这样操作对使用寿命有较大影响,你也可以加个定时器,送电几秒后再给运行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简洁了,看不懂,可以按照指导外行人的标准来说明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讲道理,1#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 这还要怎么讲清楚 ?

         就是让你啊,只要一送电,就接通一个延时继电器,过个3至5秒的样子,
         再接通个继电器,继电器上面呢,接的是变频器运行的信号线。。这样,就完成了你要完成的事情。

         回复后发现回复对象搞错了,我的本意是要回复2#楼。

         好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简洁了,看不懂,可以按照指导外行人的标准来说明吗

你现在的控制是怎样,如果是有单独的启动与停止按钮的,可以换成转换开关,或者直接把启动按钮短接,

也就是你至少要保证停电后再来电控制部分是导通的。

另外你要提供你的变频器具体型号,因为有些变频器就算控制一直是导通的,也不能自动启动,还需要设置相关参数才行,

当然这个问题你可以试验一下就知道了。

最后,你最好是把变频器的铭牌,控制端子接线,控制按钮这些拍照上来,

对于外行,你有实物照片上来我们至少可以直接画图告诉你怎样接线。

网友D:
皅启动和公共端短接 然后皅变频器上电启动这个功能打开 反正台达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这边是使用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电机带动风机运行,到晚上会自动断电,想要在白天送电时不用人工操作自动运行。
实现这种功能对变频器有没有要求?具体怎么实现,希望提供详细步骤,我们这边都是头一次使用变频器。

这个是变频器的基本功能,应该是所有的变频器都是能实现的,只是要设置参数,变频器品牌不一样,参数的设定不一样,而且叫法也不一样,有几个国产的变频器叫启动保护,你买变频器的时候,可以直接问变频器厂家的售后,很容易就可以设置了

前几天安装了一台台达的风机类变频器,也是你这个要求,就是将启动先接好M0----GND,然后调节了一下:電源起動運轉鎖定这个参数就可以了!
我看了两个型号的变频器,说的都不一样,所以你得自己查你随机的说明书才行  VFD-S的参数是4-09:而VFD-B的参数是2-06,感觉怪怪的

网友F:
  这个功能很多变频器有,叫法不一致,总的意思就是上电自运行。

网友G:
有的不用接线,参数设定好  上电直接运行

网友H:
一般不建议你这样做,如果你非要这样做,可以根据手册做对应的设置就可以(设置上电即运行,前提是你的变频器支持这样功能)

网友I:
你可以让变频器一直通电,然后加一个时控开关,时控开关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变频器运行端子,这样你设置好时控开关和变频器参数,就可以按照你设定时间运行和停止了…

网友J:
正常变频器也会安装启动按钮的,最简单就是你把按钮短接掉

网友K:
还是花个几十买个时控器,调好时间,用时控器控制中继来自动启停变频器

网友L:
有的启动短接上电也不运行,参数要设置一下。

网友M:
恐怕要具体到怎么使用变频器了。告诉变频器品牌型号。

网友N:
需要设置参数。因为有的变频器默认是面板启动,改为端子启动,在短接就可以了。

楼主:
SZTDDQ的TD500(就那个某宝的“深圳台达”,不知道算不算高仿),厂家售后说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说明书的截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SZTDDQ的TD500(就那个某宝的“深圳台达”,不知道算不算高仿),厂家售后说没有这个功能

那就加个时间继电器,来电时想接通时间继电器,延时后,用延时触头控制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SZTDDQ的TD500(就那个某宝的“深圳台达”,不知道算不算高仿),厂家售后说没有这个功能

那就加个时间继电器,来电时想接通时间继电器,延时后,用延时触头控制变频器。
多谢版主指点,厂家那边说启动是Dl1和COM,是同排的COM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们老板让买的这个太低端,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有添加时间继电器有什么优点?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的,你先用一条线把这两个端子连接起来,应该还要改参数的,具体你要问厂家。

看了你的图才发现我们说了这么多都是无用功,你这个是面板控制的,我们一直以为是端子控制的。

你最好再跟厂家说清楚,是利用外部端子控制的情况下,断电后来电能自动启动

我觉得这个功能应该是有的,前面可能是你的表达不对,你的意思是面板控制自动启动

怎么说呢,就是让变频器启动可以在它的面板上按启动停止键控制,也可以通过端子台外接按钮开关控制,

你需要的这个断电后来电能自动启动功能,在端子控制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厂家那边说没有,手动启动和自动启动只能二选一

网友O:
问题是运行中直接关电,容易坏变频器。

网友P:
引用 楼主:
厂家那边说没有,手动启动和自动启动只能二选一

厂家说的没错,但并非不能实现,其实楼上已经有人提醒了,可以用时间继电器来实现,不过……
建议楼主还是老老实实的,请高人指导一下,你自己盲目的改,有可能越改越糟。

楼主:
回复 网友P:
在哪找高人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O:
问题是运行中直接关电,容易坏变频器。
你目前先把端子控制用起来吧,就是用一条线把那两个端子短接起来变频器就能启动,拆开就停止。

网友Q:
搞个30S延时继电器用变频器I/O控制启停。

网友R:
看来你是第一次使用变频器
你管商家要电子版说明书发上来,可能问题更简单。
不过你要变频器上电直接启动,把它当电机启动器使用了吗?
电网允许直接启动或星角启动不更简单。

网友H:
既然这样的话,建议你的变频器长期通电,外部运行模式,通过时控器去接通继电器来控制变频器的运转,设置频率用面板设置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R:
论坛这边能发PDF吗?我们这主要是用来给电机限速用,启动器这只是顺带的

网友S:
估计楼主是搞机械吧?还是只负责购买?能找个电工来沟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R:
这个是分卷压缩后的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S:
只负责购买,对这块一窍不通

楼主:
回复 网友P:
我找到了这个,时间继电器也是类似的接法吗?

网友C:
先按图一修改参数

再按图二接线

注意时间继电器的型号不要搞错,不同的型号接线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捋了捋,这样的意思就是说面板的运行停止键废了,也不能手动控制停止和启动了(不考虑手动关电源的情况),上电的时候根据延时确定启动时间,断电没有延时?

网友P:
建议楼主别折腾了,论坛只能提示你,所需的功能能否实现,即使提供你完整的改造方案,包括图纸,按楼主的能力,估计也看不明白,还是找一个内行,起码是个能看懂图纸的人。

网友R:
回复 楼主:
按版主回复做

网友R:
不要气馁,谁都不是生来就会,又没到衣食无忧吃老本的时候,学学学习再学习,遇到问题一问二问再三问,她不回他不回我不会,有人会回

楼主:
回复 网友R:
多谢大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捋了捋,这样的意思就是说面板的运行停止键废了,也不能手动控制停止和启动了(不考虑手动关电源的情况),上电的时候根据延时确定启动时间,断电没有延时?

面板控制是不行了,如果要手动控制停止和启动,那就再加个转换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说明书里说频率控制的参数是独立的,调频还是可以用面板上的电位器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说明书里说频率控制的参数是独立的,调频还是可以用面板上的电位器吧?

调频是可以用面板上的电位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版主这么耐心的指点,还想再问下我们这种需求(变频器-电机-风机)有必要使用功率比电机高一档的变频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版主这么耐心的指点,还想再问下我们这种需求(变频器-电机-风机)有必要使用功率比电机高一档的变频器吗?

风机类没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楼上各位大佬的帮助

网友I:
楼主不是电工,不建议你自己搞,出了安全问题,哭都来不及…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边有电工,但是文化不高,只能我来问了

网友S:
给版主点赞,比变频器销售和技术都有耐心。

网友T:
有的变频器可设定上电运行功能。如果用端子启动,最好给端子加一个延时导通定时器,等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再启动。直接短路启动端子上电启动,有变频器会报过载报警不能启动。

网友U:
引用 网友B:

。。。。。讲道理,1#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 这还要怎么讲清楚 ?

         就是让你啊,只要一送电,就接通一个延时继电器,过个3至5秒的样子,
         再接通个继电器,继电器上面呢,接的是变频器运行的信号线。。这样,就完成了你要完成的事情。

         回复后发现回复对象搞错了,我的本意是要回复2#楼。

         好吧
延时继电器就有延时闭合的常开触头吧,还需要再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V:
淘宝30块钱买个380v的延时继电器,在剪四根电缆,线圈接在变频器进线上,常开触头接在变频器启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