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9):
在做电柜设计的时候柜内有PLC与变频器,是选择控制变压器还是隔离变压器?
在何时选择控制变压器,何时选择隔离变压器?

网友A:
应该说控制变压器就是隔离变压器用途中的一种吧,隔离变压器可以用来抗干扰也可以用作某些场合的安全用电

控制变压器就是为了安全用电,比如行吊上的控制电源是36V的,这就是为了保证操作者的安全。

抗干扰,比如在变频器多有干扰源的电柜里防止变频器的干扰进入PLC或者控制器,加一个隔离变压器就把控制电源与主电源隔离了,

这里有时原边与副边的电压有可能都是220V,因为这个用途不是降低电压,而是隔离干扰源。

网友B:
控制变压器一般都是隔离变压器。主要的功能是隔离大电网,保护人身安全。有的二次回路也是AC220V电压.还有的设备主电路也采用1:1隔离变压器。同样的功能。

网友C:
不用太啰嗦,你要低压供电线路就得选控制变压器(或者电子开关电源),你要抗干扰就得选隔离变压器,哪有那么复杂?按需选用啊。

网友D:
如果功率许可,资金足够,就用隔离

网友E:
控制变压器是隔离变压器的一种,是多组电源输出的。接PLC,我一般用400V/200V的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很便宜,不需要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