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9):
请教各位大咖不吝赐教,如题,如图,数码管数据帧id 10 01 38 00 02 04 d0 d1 d2 d3 ch cl中的00 02 04怎么处理,我要用10码把三菱D500的64位数据显示在8位数码管上,用ADPRW怎么写?

楼主:
回复 楼主:
用06功能码写单个寄存器没问题,用10功能码写多个寄存器就写不出来

网友A:
后面那条通讯指令的站号H5是不是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5号显示屏出错了?你的意思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06功能码写单个寄存器没问题,用10功能码写多个寄存器就写不出来
+15

网友B:
引用 楼主:
5号显示屏出错了?你的意思是?
那位版主的意思是说,你截图中上面一条ADPRW指令的站号为1、下一条ADPRW指令的站号为5,是不是这个5错了,该填写1,估计是这意思
关于10功能码写不成功,上面回复你了,你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5号显示屏出错了?你的意思是?
那位版主的意思是说,你截图中上面一条ADPRW指令的站号为1、下一条ADPRW指令的站号为5,是不是这个5错了,该填写1,估计是这意思
关于10功能码写不成功,上面回复你了,你再试试。
你先试试,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5号显示屏出错了?你的意思是?

原来是有多块屏,我还以为只有一块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一共5块显示屏,最后一个参数试过D500,510,520,530,540和常数K,用06都可以,用10就不行,主要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显示屏数据帧中的00 02 04,即2个寄存器和4个字节,ADPRW只要寄存器和寄存器个数2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