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9):
系列芯片是基于1T 8051内核的8位微控制器,通常情况下,运行速度比传统的8051芯片快10倍,性能更加优越。内置Flash程序存储器,可多次重复编程的特性,此系列芯片提供8 / 16 / 32K三种Flash容量供客户按照产品需求选择,给用户开发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不仅保留了传统8051芯片的基本特性,还集成了ADC、LCD/LED驱动、Touch Key、PWM、 UART、RTC、无刷直流电机驱动、乘除法器、低电压检测(LVD)等功能模块。支持IDLE、STOP和低速运行三种省电模式以适应不同功耗要求的应用。强大的功能及优越的抗干扰性能使其可广泛应用于各种车载音响、家用音响、小家电、蓝牙音箱、汽车电子、数码电机、运动器材、马达控制、医疗保健、仪器仪表、安防、电源控制、工业控制及门铃产品中。
2基本特性
?8?4 内核
?8?3 CPU:1T 8051, 最高速度比传统8051快10倍
?8?3 兼容8051指令集, 双DPTR工作模式
?8?3 CPU频率:最高可支持24MHz
?8?4 存储器
?8?3 Flash : 8 / 16 / 32K 字节,支持多次重复擦写
?8?3 Flash可划分为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数据空间可用于存储掉电需要保存数据,可省略EEPROM
?8?3 RAM:256字节内部RAM,2K字节外部RAM
?8?4 工作电压
?8?3 工作电压:1.8 - 5.5V宽电压工作范围
?8?4 时钟系统
?8?3 外部高速振荡器:1 - 24MHz
?8?3 外部RTC振荡器:32.768KHz
?8?3 内置低速RC振荡器:131KHz
?8?3 内置PLL:倍频倍数为2 - 10倍,参考时钟为2 - 4MHz 内置RC振荡器
?8?3 内置高速RC振荡器:2 - 4MHz,精度可达1% (出厂初始频率为3.6864MHz@3.3V/25℃)
?8?3 内嵌外部时钟监控模块,可有效监控外部各个时钟工作状态,避免因外部时钟停振而造成死机
?8?4 RTC功能
?8?3 内置RTC模块可计时、分、秒、星期、天数,支持闹钟功能
?8?3 支持毫秒、半秒中断
?8?4 中断系统
?8?3 15个有效中断源
?8?3 两级中断优先级,支持中断嵌套
?8?3 10个外部中断源,每个外部中断都可配置任意信号引脚作为中断输入脚

8
?8?4 定时器
?8?3 3个16位通用定时器: 定时器0,定时器1,定时器2
?8?4 通用输入输出口(GPIO)
?8?3 最多支持62个GPIO口,支持推挽、开漏、上拉、下拉、高阻模式
?8?3 推挽输出时,单个GPIO推电流支持20mA, 灌电流支持40mA
?8?4 触摸按键(Touch Key)
?8?3 内置触摸感应控制器
?8?3 最大支持24触摸通道
?8?3 高抗干扰性能,符合EMC(CS)标准
?8?3 可在STOP模式下正常工作,支持STOP模式触摸唤醒
?8?4 模/数转换器(ADC)
?8?3 支持8通道12位SAR ADC,内置运放和比较功能
?8?3 支持3种基准电压源:VDD、内部基准、外部基准
?8?3 选择内部电压为基准电压时可测量VDD电压
?8?3 支持检测信号缩小和放大功能,缩放倍数可选
?8?4 PWM
?8?3 支持8通道PWM,在16位范围内可任意配置周期和占空比
?8?3 支持互补模式和死区控制,可用于驱动直流无刷电机
?8?3 支持可设置边沿对齐和中心对齐模式
?8?3 支持可直接输出内部时钟功能
?8?3 支持PWM中断
?8?4 LCD驱动
?8?3 最大可支持8com x 32seg、7com x 33seg、6com x 34seg、5com x 35seg、4com x 36seg
?8?3 可配置占空比:1/2、1/3、1/4、1/5、1/6、1/7、1/8 Duty
?8?3 可配置偏压:1/2、1/3、1/4 Bias
?8?3 支持8级对比度调整
?8?3 支持3种等级驱动电流,用户可根据不同的LCD屏进行调整
?8?4 LED驱动
?8?3 最大可支持8com x 32seg
?8?3 支持8级亮度调节
?8?4 低电压检测(LVD)
?8?3 可配置电压检测范围1.8 - 4.8V
?8?3 可设置低电压复位或中断
?8?4 复位模式
?8?3 芯片支持多种复位源:硬复位,软复位,看门狗复位,低电压检测复位,上电/掉电复位
?8?4 看门狗
?8?3 27位看门狗定时器,16位调节精度,可配置看门狗复位或中断

9
?8?4 遥控接收功能
?8?3 内置采样计数器模块(SAMPLE),可通过硬件模块采样任意长度的脉宽,减少软件代码
?8?4 通用串行接口(UART)
?8?3 最多支持3个UART接口
?8?3 支持1字节接收缓存
?8?4 SPI接口
?8?3 内置1个4线SPI接口,支持主从模式
?8?4 I2C接口
?8?3 内置1路I2C接口,支持主从模式,支持标准/快速/高速模式
?8?4 运放和模拟比较器
?8?3 支持4路模拟比较器、两个运算放大器和一个捕获计数器
?8?3 模拟比较器参考电压可选择内部基准或外部输入基准
?8?3 模拟比较器内置15位数字滤波器,支持比较器中断
?8?3 运放可以和ADC和模拟比较器结合使用,扩展检测信号电压范围
?8?3 捕获计数器和模拟比较器结合使用,可用于电机测速及堵转检测
?8?4 无刷直流电机驱动
?8?3 内置60°霍尔和120°霍尔译码模块
?8?3 支持自动模式和手动模式,支持刹车功能
?8?3 支持多种异常检测
?8?3 结合模拟比较器可实现无霍直流电机驱动
?8?4 乘除法器(MDU)
?8?3 支持1个时钟周期16位 × 16位乘法
?8?3 支持8个时钟周期32位 ÷ 32位除法
?8?3 支持1个时钟周期32位数据左右移位操作
?8?4 程序下载和仿真
?8?3 支持ISP和IAP
?8?3 支持在线仿真功能
?8?4 低功耗
?8?3 STOP模式,电流<5uA
?8?3 IDLE模式,电流<10uA
?8?3 低速运行模式,电流<15uA
?8?4 封装类型:LQFP48(7 x7 mm)

楼主:
手上有几个该公司送的芯片。
淘宝偶然看到价格,
大家猜下单价?

楼主:
不是STC。

这个功能有点意思,还未用过:
内置采样计数器模块(SAMPLE),可通过硬件模块采样任意长度的脉宽,减少软件代码。

网友A:
没有用户就留着回忆好了
当年接到客户要求,通过老板与外企中方总经理对话,想方设法进了5个PLC系统芯片,花了近2w,.....最后这成本算到俺头上,皆因与客户签署一个10年售后合同到期,客户也另寻他家采购.合同签署第3年客户要求过去商讨合作事宜,但传真写的是共同验货,老板不同意过去,结果就是无后文.
痛苦转折的回忆.

楼主:
人民币2.57元起,有数家在售。
便宜到目瞪口呆,深圳X锐。

网友B:
8位单片机芯片,古董级架构和古董级工艺制程,51单片机从问世到现在差不多50年了吧?别说国内能生产,就是仿也能仿出N个魔改版(专利时间已过),问题是没有太大的销路和市场啊,这玩意工艺成熟制程落后,一旦有订单承接并大规模量产(几千万片或者上亿片),成本能搞到几毛钱几分钱都有可能是不?

网友C:
如果是批发价格估计不会超过5块钱吧,这个是很成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