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30):
比如持续接通DRVA D0 K1000 Y0 Y1

快速刷新D0里的值 步进电机是不会动的 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刷新D0里的值 步进电机就马上响应移动到目标位置

网友A:
更新D0里的值后,要把驱动DRVA指令的触点,断开再闭合一次。用DRVA指令如果持续接通是更新不了的。

其实就算你需要很快的更改定位位置,中途应该也有停顿的时间,如果不用停顿为什么又要快速去更新呢,能不能提前就计算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