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两种不同电源的信号能不能联机?

楼主(2022-05-30):
我这块电路板是电源适配器供电的是12v的。上面那个四针的是人家的光电信号。我现在要怎么把这个光电信号给plc并且电路板也能接到这个信号

网友A:
如果这个关电开关是NPN输出,你的PLC是NPN输入,那么把PLC上的0V与光电开关的电源0V连在一起,
然后把光电开关的输出信号线再接一条到PLC的输入端就可以了。

网友B:
稳妥的就接个光耦,光耦输出依PLC规则接

网友C:
如果担心电源极性问题,接个小继电器中转啊,用机械触点关联。

网友D:
不嫌麻烦加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E:
这个小板的信号电平估计和PLC也不匹配,除非你有转换板,估计那个接口的电平信号是不会超过5V的,接继电器,根本驱动不了,通过光偶接口板估计还可以

网友A:
如果都是NPN的话,大概就是这样的接线。红色与绿色为电流的走向。

网友F:
最好不要用继电器

网友G:
输出多大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