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故障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22-05-30):
如图,搞不定了,白干检修几年。

网友A:
光一张图只能按图来了。上面写了电机短路。查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三根线。拆了测量,从线到电机线圈,查短路测电阻和对地绝缘。

网友B:
摇测线路绝缘,电机自整定后试一试。

网友C:
真是的,电机拆了,启动看看!总得先确定变频器问题还是电机问题吧!输出检测施耐德默认是开启的,参数得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