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

楼主(2022-05-30):
怎样测试PLC好坏,新手小白求助

网友A:
连上电脑,输入点可以一个点一个点的给信号看看电脑实时监控里有没有反应。输出点带上负载,至少是个继电器的线圈,一个点一个点写入1,看看继电器是否工作。也可以写一段程序,输入点一有信号,输出点一输出让继电器工作。

网友B(2023-12-20):
观察输入和输出是否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