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施耐德atv310怎么通电就运转 202设0即可

楼主(2022-05-30):
要求几台变频器atv 310 运行端子是短接的 要求通电就转 需要设置哪个参数

网友A:
查一下手册,应该都不用短接端子

网友B:
具体没有查手册,简单分析一下,
1、端子短接给定正转或反转运行信号,参数202要改成00吧,沿触发的话,上电可能不能识别
2、设置最小频率为50HZ,不知道能不能设置到,要小于最高频率,或者设定0~50任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没有查手册,简单分析一下,
1、端子短接给定正转或反转运行信号,参数202要改成00吧,沿触发的话,上电可能不能识别
2、设置最小频率为50HZ,不知道能不能设置到,要小于最高频率,或者设定0~50任意值
频率能记忆 就这个启动信号的差别

网友C:
试一试这个参数设置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