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电机烧毁

楼主(2022-05-30):
请教下各位,潜污泵会有虚标电机功率之说吗?这段时间有台11KW的潜污泵频繁烧毁2次,线路都检查过,没有什么问题。听维修电机人员说,他们拆检水泵看了线圈好像说根本不像11KW功率,最多看着像7.5KW。所以想问问有这个说法吗?还有就是怎样知道水泵的实际功率,我可以测出三相直流电阻,可以算出水泵实际功率吗?谢谢了

网友A:
7.5和11千瓦的两个电机的机号根本不同,看外观都可以看出来,根本没必要用11千瓦的外壳给你装7.5千瓦的线包,最多是耍赖的做法,用铝线或铜包铝代替铜线,那样的话电机就肯定不耐用,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情况
潜水泵坏的最多的原因是叶轮由于进去了污泥等杂物造成的卡转损坏的,希望你检查一下实际的使用状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5和11千瓦的两个电机的机号根本不同,看外观都可以看出来,根本没必要用11千瓦的外壳给你装7.5千瓦的线包,最多是耍赖的做法,用铝线或铜包铝代替铜线,那样的话电机就肯定不耐用,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情况
潜水泵坏的最多的原因是叶轮由于进去了污泥等杂物造成的卡转损坏的,希望你检查一下实际的使用状况

如果是用铝线或铜包铝代替铜线的话,人家修电机的是不会修的,除非多加钱,因为这个废铜是其中一部分费用的。

网友B:
正常工作时的三相电流测一下有多大。

网友C:
没装电机保护器?
水泵拽上了没发现什么?
正规水泵厂很说犯低级错误,遇到就去买彩票

网友D:
小厂家的潜水泵有虚标的,不过一般虚标的泵本身也小。

网友E:
你起码测量一下水泵运行时候的电流,起码加个电动机保护器呀!

网友F:
功率小不就使用起来流量少点吗,怎么会烧呢?难道和污水的浓稠度有关?

网友A:
回楼上话,泵类的输送泵体和电机必须配套,大电机搭配小泵没问题,最多就是流量小,但大泵配小电机就肯定死翘翘

网友G:
虚标的价格比正规的便宜得多,有的只有一半价格。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功率小不就使用起来流量少点吗,怎么会烧呢?难道和污水的浓稠度有关?
还真有关,潜水泵靠水冷却,如果污水过稠严重影响散热,烧机就是后果了。

网友I(2022-07-24):
7.5和11千瓦的两个电机的机号根本不同,看外观都可以看出来

网友J:
电机功率大小,可以测量现场电压,和实际电流计算出来,有的电机修过和原配电机线圈绕组线径不一样,匝数不一样所以功率就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