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31):
如图,设备会发出这样的波形,前面4秒和Thigh是PWM波形,占空比根据转速会有不同。Thigh时间是1000ms,现在需要判定Tlow的保持时间是多少,例如检测到是1000ms±5%时,表示设备运行正常,检测到1500ms±5%时,表示设备过流,检测到2000ms±5%时,表示设备干转等等。现在就是这个Tlow时间获取没有什么头绪。

网友A:
试试用中断,低电平2-3ms(或再大)开始计时,遇到高电平中断计时,比较计时结果得出不同判断。

楼主:
感谢提供思路,没怎么用过中断,想了解下如果在低电平计时过程,其他程序块也在处理吗?因为低电平维持时间可能会到几秒,如果一直只运行计时这部分程序的话,就怕其他程序会失控。

网友B:
下降沿置位 并开始计时 上升沿复位 计时时间就相当于脉冲宽度 检测计时并输出

网友C:
3楼应该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