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31):
各位大哥请教一下西门子1200支持与第三方设备tcp/ip通讯不,需要加什么东西吗

楼主:
有没有大哥帮忙解释一下的

网友A:
你说的是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吗?

网友B:
西门子与三菱、欧姆龙、AB等PLC之间通讯的案例(基于智能网关):

网友C:
首先得确定你的仪表是支持tcp 通讯的,然后才有后面的步骤。
1.先了解仪表使用的通讯协议是怎么样的;2.将所需要读或写的内容按照通讯协议分别放在不同的DB块中(根据需求来写);3.直接使用开放式通讯协议即可(自己选择合适的指令)

网友D(2023-12-20):
支持第三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