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31):
现场的PLC柜和变频器柜并排摆放,PLC的模拟信号经常受到变频器干扰,请教一下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你变频器抗感扰怎么处理的?

网友B:
PLC的电源单独用隔离电源,或者换成24V供电的PLC
确认干扰是来自变频器,尽量换其他的牌子的变频器,不换其他牌子的话,整改到后期会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场对变频器的信号干扰有预判,电缆布线的时候遵循强弱电分开敷设。电控柜接地处理。变频器控制电机采用铠装电缆,铠装电缆层也接地。这些措施感觉不是很有效。现在考虑会不会因为变频器柜和PLC柜共地了。后续计划分开这个两个柜子,独立接地,电气调试的时候会出现这种现象,PLC模拟信号(例如压力变送器信号)屏蔽层摘除接地会有效。现在遇到干扰的现象特别普遍。实在没办法解决只能增加PLC的信号隔离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干扰源已经判断是变频器,只要变频器不运行电机,画面上的参数(压力or温度)稳定,电机一启动数据就跳变了。PLC柜有隔离变压器,没有其他的抗干扰措施。牌子的话应该没有问题。用的S7-1500。

楼主:
回复 楼主:
说错了。刚才那是PLC的型号,变频器是用的ABB的吧。

网友A:
你变频电机多大?在变频器输出端加磁环试试,我小电机加磁环效果还是挺好的,电机功率大,磁环选择大一点…

楼主:
电机比较大,160KW-200KW的。变频器输出加磁环是3相每相加一个磁环,还是三相共加一个磁环?我可以试一下的。就当一种方案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比较大,160KW-200KW的。变频器输出加磁环是3相每相加一个磁环,还是三相共加一个磁环?我可以试一下的。就当一种方案嘛。

网友C:
ABB的变频器,S7-1500的PLC,高大上的配置。

模拟量信号是电压还是电流,一般电流型的抗干扰要好很多。

大电机的加磁环要3相每相加一个。

网友D:
欧姆龙变频器的说明书上,大电机磁环应该3根线同时穿过磁环,要穿3个磁环,小电机可以穿一个磁环,多绕一圈。
可以降低变频器载波频率试试看,以前试过有效果。
对于直接传导耦合的干扰,加装隔离变压器,隔离电源。
对于电容耦合的干扰,比如平行铺设的电线,分布电容耦合的干扰,采用接地(单独接地打接地桩)或者加滤波器(磁环也是滤波的一种)
干扰源控制方法,PLC布局远离干扰源,配电柜走线尽量避开变频器出线。变频器出线尽量用屏蔽电缆。
变频器输入端也可以用滤波器,防止干扰窜到电源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学习了。

网友E:
希望后续反馈实际整改效果。

网友F:
这是个系统工程,接地、等电位、隔离、磁环、配线等,设计施工时不按规范搞,现在出现干扰你就抓狂吧!

网友G:
变频器运行就干扰,估计是高频谐波通过电机线向外辐射,试试改变载波频率看看,或则压力信号线穿铁管单独接地,管内屏蔽线再接PLC 地。

网友H:
线束加磁环,大大小小一堆,或者包铜箔接地。

网友I:
大功率的变频器,电机电缆线用屏蔽的,变频器进线用电抗器,电机的附近机械设备等电位连接都要做好

楼主:
确实抓狂,出现干扰的概率很大,关于接地的措施作用不大,几个项目都出现过,有的是和工程布线有关,特别是信号线缆不能和变频器的电机线平行或者靠近,有的无论如何改线的位置都不起效,也有一个项目信号线屏蔽层不接地反而没了干扰。干扰实在解决不了最后的办法就是加4-20mA信号隔离模块,但是这增加成本啊。原设计一块就没有这部分的预算。加磁环没试过,以后可以试一试。另外感觉PLC柜和变频器柜不能靠着摆放。

楼主:
回复 网友I:
电机线的屏蔽层需要做接地处理吗,还是悬空着。加电抗器增加成本,而且不敢确定一定有效。电机附近设备等电位连接,这个细节以后也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