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200smart报警

楼主(2022-06-01):
首先多谢进来的大侠先,我有一个200smart 停止状态,查看plc 事件日志:故障报警 因禁止条件而阻止 run,原因 已插入存储卡。但是我没有用存储卡,运行不起。应该如何办?谢谢!

网友A:
PLC里插内存卡了?把卡拔下来看看,200smart默认内存卡是下载程序和硬件的吧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插了内存卡

楼主:
没有插卡,我怀疑是不是内存卡电路部分出问题

网友C(2023-12-20):
把卡槽清理下,是否有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