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20220601)

楼主(2022-06-01):
线路断路了,然后测电机一个绕组烧了!把电机拆下来下午再测电机居然又没有烧。奇了怪了!测量多次其中一个不通才拆的。

网友A:
测量电机首先要把连接片撤了,另外最好拿摇表测。

网友B:
你第一次在电机盒测量的吗?

网友C:
接触也许内部接触不好了 带个变频器运行一下 也许就能看出问题了

网友D:
测量电动机好坏建议使用摇表配合万用表。

网友E:
多少千瓦?小功率电机可以测量相间阻值是不是平衡。

网友F:
这样的小电机直接测量运行电流最保险,如果你其中一相的电流偏小,在排除了电源问题后就肯定是电机问题,测量电阻只是粗测

网友G:
表有问题吧?

网友H(2023-04-01):
线圈断线处虚接触,热胀冷缩可以明显改变临界状态。所以说还是修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