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01):
有台汇川MD500E变频器,带7.5Kw异步电机。
启动正常,按照VF曲线加速,电压频率同步上升。

减速时,频率下降,输出电压不变!!
变频器显示的输出电压、实际测量的电压都不变。
此时也不见电机速度降低。
直到频率降低到0Hz,电压才骤然降低到0V,相当于自由停车!!
电机慢慢惯性停车!

问:这是什么情况?
以前没有遇到过,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可能是电机反送的电压吧,停止减速电机呈发电状态吧。可以设置成直流制动减速停止试试。

网友B:
MD500E是带同步电机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