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01):
故障现象:对完刀以后,每次运行程序停的起刀点位置与实际相差太大,例如;X100Z100,但是相对值是准确的,比如停在某一点然后U-50.0W-50.0;U50.0W50.0,会回到开始点,请教一下各位老师,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用的市绝对值编码器么

楼主:
Z轴的与正常机床调换过了,包括那根线,故障依旧,

楼主:
机床移动的相对值看起来正常,参数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
Z联轴器做了记号,运行半天,看起来也没有错位,感觉这个故障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书本等知识范围了,只有怀疑是不是系统或者驱动本身的问题啦

楼主:
感觉刀补值没有准确地被执行,

楼主:
系统坏了,刚换了个正常机床上的系统,一切又正常了,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