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02):
   没解决此问题;
使用cu320连接pc用starter测试。

尝试维修的过程:此类型的电机模块都是用STARTER启动,点运行电机模块后散热风扇立刻开始运行。查参数手册未发现有参数直接控制散热风扇。

1.开另外两台6sl3120-1te31   200A的电机模块 风扇可以运行;排除CU320、cf卡以及通讯的原因。

2.在拆掉风扇测量风扇电源后确认没电压拆机,更换电源板、通讯的盒子 未果。连接电源板和驱动板的排线一一测量也正常。

3.后考虑故障是不是在驱动板上,测驱动板两只丝印HC126逻辑IC周围电路均正常,更换两块IC 试机也不可。。(没有丝印HC126的IC 更换旧驱动板同位

置 丝印为M74HC 126M的ic)。

这是我尝试维修的整个过程,到此没头绪了,,希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风机后面一块小板子腐蚀断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在另一台上试风机是好的

网友B:
这个变频器以前被修过吗?或者这个变频器的通讯板和驱动板是一套的吗?
通讯板上有颗存储型号的芯片,驱动板上也有一颗。若驱动板上的芯片显示不是6sl3120-1te31系列,是6sl3126的板子的话,风扇就不会转。因为3126系列是被动散热,没有风扇的。驱动板上芯片里存储了板子型号,电流检测的毫欧电阻,风扇控制等
测试过把3126的驱动板放到3120的通信模块上,cu320会显示3120的驱动器,能正常工作,但风扇不会转。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佬!电源板我换了好几块,而且这块驱动板少东西。晚会再找块别的驱动版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