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施耐德断路器上的辅助触点是干嘛用的?

楼主(2022-06-02):
(无正文)

网友A:
这种断路器带过载保护,电流可以调节。这个触点相当于热继电器的辅助触头。
跳闸时该触头断开,可以作为反馈或者控制用。

网友B:
我们这用于合闸信号。进plc了,跳闸后,没有输入信号,电机就不让启动。

网友C:
辅助端子是常开的,开关合上去就接通,你完全可以用辅助接头去控制接触器,这种开关保护电机效果很好。
贵是贵点,现在我一般用这种来做电机保护,成功的在几次的供电缺相事故中保护了电机(工业区的配电房是无人看管的,缺相是比较常见的,甚至还出现过烧变压器的状况)

网友D:
提供信号,类似于热继的辅助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