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02):
今天和同事讨论一个问题,有一台250kw的施耐德变频器报缺相故障,我测量rst三相电压正常,但是同事说我应该把变频器上端空开拉掉,测空开上桩头,不然测不出来哪一相缺了。到底是我错了还是同事错了?

网友A:
如果是我测量,和你一样的测试方法;如果按你同事的方法测量,假如是空开输出端有问题,也测不出来啊

网友A:
是报的输入缺相吧?

网友B:
你同事应该是考虑变频器的输入端有回路反馈到断路器的出线端,这样测量会不准确。

但如果是断路器本身的触头问题,测量断路器的输入端也测量不出来呀。

网友C:
变频器报缺项,测RST正常,在断开测上端正常,从空开拆线测下端正常,再换个变频器验证,问题再找不出来?

网友D:
直接测变频器上输入端的RST即可,不运行哪来的反馈。输入缺相还是输出缺相别搞错了,否则就是变频器本身的故障。

网友E:
如果是在带负载的时候检测到缺相的,说明是空开的接触不良的缺相,拆了负载你测量是正常的,但如果是上电检测到缺相的,那你拆不拆都会测出缺相,除非你的变频器误报,但一般不会误报

网友F:
测缺相有时候因为感应电存在,确实容易误判。测上桩头有时也不能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