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02):
WIN7系统下完成的组态王6.55工程,在WIN11系统下通讯速度明显减慢?
下传数据还可以,上传(采样)不能完成,界面显示数据一直为0.0,也不是没有通讯,因为不是显示三个?号,下传正常。
也不是程序问题,在WIN7上运行很好。
怀疑是驱动程序问题,求解决??

网友A:
不找官方找网友  太搞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WIN7系统下完成的组态王6.55工程,在WIN11系统下通讯速度明显减慢?
下传数据还可以,上传(采样)不能完成,界面显示数据一直为0.0,也不是没有通讯,因为不是显示三个?号,下传正常。
也不是程序问题,在WIN7上运行很好。
怀疑是驱动程序问题,求解决??
能不能监控看看发送和接收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找官方找网友  太搞笑了
只因他用的是盗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是我还不会怎样测试,二是通过PLC和USB-485通讯灯就可以观察到,WIN7下有闪亮,WIN11下下传有闪亮、上传没有。

网友D:
WIN10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