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第一次做小单机

楼主(2022-06-02):
请教一下老师傅们,领导给我一个小机器让我负责,上面有四个气缸和双手启动按钮和一个触摸屏,做卡簧组装的,我该先干什么啊?先设置触摸屏画面还是先设计程序还是?希望可以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先了解功能要求-总体构思-设计出电气原理图-整理出元件清单和柜体-设计PLC程序-设计触摸屏程序-系统模拟调试,个人浅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感谢!

网友B:
触摸屏画面和程序是最后做的,前期需要了解设备动作流程,最好画出流程图,到时候程序就是填空题了。

网友C:
先画电路图,接电箱

网友D:
先了解工艺要求,在想控制策列。

网友E:
一般做项目差不多就这个顺序

网友F:
哪个东西你擅长,就先搞哪个,搞好了再搞另外的,你觉得屏的程序简单就先写屏,觉得PLC简单就先PLC,觉得做柜子简单就先做柜子
你得先拿出成果出来,给领导看:领导,您看看,都搞的差不多了哈!
你要是十天半个月都啥都没有,你觉得领导会怎么看这个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有道理

网友G:
个人感觉,先程序。

网友H:
首先你要知道设备工艺(也就是动作流程),
然后根据工艺流程选型(PLC,HMI,以及其它辅件,例:传感器,电磁阀等等),
知道工艺+硬件选型,然后分配IO,画原理图,
根据工艺+IO就可以写程序了(PLC+HMI),接线的话,在画了图以后就可以动手了。
机械做好,接线完成,程序写完,就可以下载进去调试了。
最后根据情况编写设备文件(原理图,操作保养那些)。
程序最好分层写好,各个部分分开,方便后期调试修改。不要写成一坨。。。

网友I:
1、了解动作要求是最基本的;
2、把PLC和屏接上机器,要求接线无误;
3、触摸屏画面和PLC动作同步进行;
4、先一个气缸的手动程序,然后做一个屏的点动按钮;
5、如此做下来,每个手动和屏按钮动作无误后,手动就完工了;
6、手动完工了,屏界面也基本上没有了;
7、做自动程序,每做一步试一步,直到动作无误;
按我的动作来弄,这个4个气缸,估计就一个上午完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I: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