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建立了标签,运行时提示没有建立

楼主(2022-06-02):
明明建立标签,为啥在运行时报错误提示不在任何服务器上,请问专家这个如何解决,是哪里设置出了问题?

网友A:
设计时可以选吗?
你那个是client运行时,client设置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你先在设计的时候,看看这些点能不能选择,连上.
然后在client的时候,指向选择你要用的HMI服务器.
你多截图来看看.

网友B:
估计是路径不对。在线可以选到标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标签导出后检查,发现存在不少错误,目前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