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替换l5973d eb001芯片的元件

楼主(2022-06-03):
查了多天的plc故障,通电无反应,现发现l5973d e8001的1脚无Vout,测该脚与i/o板正极端直通,后来用烙铁焊了1脚,通电传来嘶嘶响,应该有输出了,但电压不稳,在网上搜不到e8001,只有e8022或e8030,请问能代替吗?

网友A:
如果确定没电源 查下芯片的资料 外接个电源试试

楼主:
怕烧坏其它元件,不敢

楼主:
没有人帮解惑下吗?

网友B:
这个百度大把资料,后缀是生产日期之类。
是L5973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百度大把资料,后缀是生产日期之类。
是L5973就行了。
终于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