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03):
修一台50kw电磁加热器,炸模块的,跟变频器检修一样,按照套路检修驱动板,以及换模块,上电测试。
串灯泡,这个串灯泡按空载运行,会亮。有两种情况。

机器程序有一调试程序,设置进去,就是按8k的频率开关。

这样灯泡是微微亮的.

退出直接按运行,灯泡闪光一下报故障,几次后觉得还是上个保险管2a

测试正常,就是会报一个故障说是电流什么的故障,久停了,每次都一样,估摸着是不是没有输出电流的原因,接了两碘钨灯管再输出,一启动大量,越来越亮,试了几次,没问题,但是不能试久,没法检测,我是吧电流限制在5a。

后来我想能不能设置下功率限制,我给他限制在百分之一,然后一按,就炸管了,也不知道怎么炸的。我是两a保险在主线 也炸了。

网友A:
这边的大功率电磁加热器都是发回厂家检修的,毕竟不远,几十公里,上次和厂家交流,炸模块的,厂家一般先给你换主板和新模块,毕竟他们工厂里面这些都不缺,至于换出来的主板就放一边,慢慢查,麻烦的直接就当废板丢垃圾
我这边的电磁加热炉一般是用四台加热器组成一个加热炉,加热的是导热油

网友B:
查供电,驱动,更换模块

网友C(2022-11-22):
全桥输出电容么有接,根本就谐振不了

网友D(2022-12-23):
加热线圈不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