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04):
看了CAN通讯的一些介绍,好像CAN通讯是不需要设定地址,是靠竞争的方式来优先响应发指令的设备。我就搞不清楚如果是是同样的几台设备,收发指令都一样,那主机如何区分这些设备呢?

网友A:
要设地址

网友B:
用过CANOPEN,每个驱动器是要设站号的;EtherCAT则不需要设站号,通电自动扫描站号

网友C:
汽车是分配ID的 ID越小,优先级越高,有个线与机制。

网友D:
有地址的,低优先.总线上谁把电平拉低,

楼主:
奇怪,有地方设地址吗?没用过,不了解。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叫地址叫ID标识符,越小优先级越高。

网友E:
刚好我办公桌上有台达的CAN模块,它需要设置ID(就你说的地址),图片上每个CAN模块顶端液晶显示窗显示的数字就是地址,2个旋转钮就是用来设置ID的,2位16进制数字,可以做到设置0~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