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05):
看了一下,跟变频器、伺服差不多呀。

网友A:
一句拿捏的死死的,能不挣钱
看来还是组装质量问题

网友B:
见过实物,结构和性能上同变频器真是差不多。以后一台车,即有一台变频器了。修理车用变频器,比较起来,算是高附加值的项目啊。

网友C:
变频器大同小异,电动机,还有压缩机。通讯Can或者LIN,不过最好还要带上obc dcdc也就是个开关电源。

网友D:
这个电机安装的是旋转变压器来测速,控制器不能设置开环运行来测试么?

网友E:
修这个比修工控行业的变频器挣钱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见过实物,结构和性能上同变频器真是差不多。以后一台车,即有一台变频器了。修理车用变频器,比较起来,算是高附加值的项目啊。
变频器也具备闭环控制了?不是通用变频器与电机吧

网友F:
这个修了怎么试机?

网友B:
试机。带编码器的电机得有一套。控制接线端口功能要知道,如何送入控制信号。
如果是IGBT损坏、驱动损坏,开关电源损坏,电流检测电路故障,单独检修,确保正常。也能修复。
真要达到完美的试机效果,恐怕也得想法搞一个测试平台了。

网友G:
修车可是很赚钱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E:
不一定,工业产品是生产资料,这个属于耐用品而已。

网友H:
修高速机的还是可以的,老年电动四轮的就没啥意思了  修一个百多块

网友D:
搞附加值的设备的维修费肯定会贵点,虽然很多是原理一样的,一般来说,伺服驱动的维修费比普通变频器的维修费高多了

网友I:
我接触过长安的工程车,可以理解为就是一台带编码卡的变频器,但要进入这个维修行业并不简单,不是因为技术难度,而是因为必须要搭建测试平台,而不同品牌,不同车型测试平台都不同,除非是专业维修汽车驱动器,否则不可能这种大投入。如果没测试平台,很多故障你就应对不了,返修率会很高,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另外,车规级的驱动器其实并不容易坏。总之,这是看起来好吃,实际难吃得很的细分行业,不过一旦你投入进去深耕,有了量,一定会能挣到钱。

网友I:
视频中这种修理就是忽悠你玩的!

网友J:
和维修电梯一样,特种行业,恐怕资质需要认证。。。

网友K:
回复 网友B:
大师好,写的书很有帮助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大师好,写的书很有帮助
非常感谢
不必客气,买书后感觉有用就好啊。

网友L:
汽车有底层通信协议,有的板极外设,也有协议,换了件,就没有通信了,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