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05):
请问一下广数25ⅰ系统,伺服驱动是广数GH2000开机后PS0232#和PS0300#报警,是什么地方有问题,怎么解除,谢谢!

楼主:
开机后伺服串连接线有两插口指示灯异常,一个插口有一黄一绿两个指示灯,只有黄灯亮绿灯不

网友A:
上个图片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