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关于松下变频器制动前速度过快的问题(20220606)

楼主(2022-06-05):
如图所示,松下mk300,外控速度。现在感觉制动时速度太快,造成制动不及时,应该调哪个参数呢?

楼主:
0~10v外控,触摸屏上已经把速度降下来了,可是实际速度还是过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0~10v外控,触摸屏上已经把速度降下来了,可是实际速度还是过快。
那表量一下,实际2DA输出有多少伏,测一下电机转速实际是多少?
感觉制动时速度太快,造成制动不及时
是不是断开外部端子,电机不能很快停下来,如果是这样的话,看看变频器的减速时间设定的是多少。

网友B:
你是惯性停机还是减速停机?制动时频率是多少?38,39号参数设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0~10v外控,触摸屏上已经把速度降下来了,可是实际速度还是过快。
那表量一下,实际2DA输出有多少伏,测一下电机转速实际是多少?
感觉制动时速度太快,造成制动不及时
是不是断开外部端子,电机不能很快停下来,如果是这样的话,看看变频器的减速时间设定的是多少。
测变频器两个引脚好像是2到7v左右,根本不是0-10v。转数不得而知。

网友C:
由于你的控制是外控的,首先就要排除是外部的因素,最简单的是你把给定电压线拆了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能,就说明变频没事,不行就再调减速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变频器外控频率默认是0—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