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可编程单元应用

楼主(2022-06-06):
大家能不能举例几个实际工作中的应用,新手学习了解。

网友A:
应用于辅助调速

网友B:
就这个图片不完整,有没有电子版的说明书,或者说出具体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森兰SB70

网友B:
图一中设置的大概意思是,当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大于额定的170%(设定的是80%+5%的误差,由于表中说的是以额定的2倍为满刻度,所以还要乘2,85*2=170)时就紧急停机。
图二是选择比较的内容,图五是比较结果后输出要做什么的内容。
对于新手,如果你有多余的变频器,就通电接个电机,实操试一试,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调不好也没关系,恢复出厂值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们实际应用有用到这一块参数,借用可编程单元,实现三位按钮,四速控制:一按钮停止,一按钮低速,一按钮高速,低速按钮长按三秒触发第三速,高速按钮长按三秒触发第四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们实际应用有用到这一块参数,借用可编程单元,实现三位按钮,四速控制:一按钮停止,一按钮低速,一按钮高速,低速按钮长按三秒触发第三速,高速按钮长按三秒触发第四速。
那应该是用的是 可编程单元 里面的逻辑单元部分。

网友C:
类似于西门子的BICO功能,用起来还是很棒的,感觉就如同简易版的LOGO控制器。不过没有台达这种内置PLC(真正的PLC功能)的变频器功能强大。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mm4/drv/012others/bico.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