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请教下步进电机脉冲频率在中间段不转的问题(20220607)

楼主(2022-06-06):
手上设备用的雷赛3DM 2283的步进电机,细分设定的1000,调试原程序时发现脉冲频率设定有问题,就简单写了测试程序用的plsy,发现脉冲频率设定K1000-K5000,电机正常转动,设定K6000-K30000,电机发出较大异响但不转,脉冲频率设定K150000或者K200000,电机转动正常,请教下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步进电机是需要慢慢加速的,你可以用个寄存器代替你图中的K1000,然后慢慢设置加大里面的数据,
还有步进一般也就几百转的转速,你的细分1000,应该最多也就15000的样子。
脉冲频率设定K150000或者K200000,电机转动正常,请教下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是因为你的指令是16位的,实际输出并没有这么多,如果真输出这么多,
那么转速是200000/1000*60=12000转/分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原程序步进电机的程序是下图这样的。当D0=1000*200=200000时,因为用的16位plsy,是不是此时只用了低位D0大概32767这个样子?我原本想把原程序PLSY改成DPLSY,我在想写程序的人怎么会犯这个错误的了
还有我在触摸屏上设定D422的参数,设定5/10/20,电机都可以转,但是我设成30,D0=30*200=6000,电机就一直发出异响不转,这个是什么情况?是电机带不动了?

网友A:
版主,原程序步进电机的程序是下图这样的。当D0=1000*200=200000时,因为用的16位plsy,是不是此时只用了低位D0大概32767这个样子?
不是的,应该是说把200000转成二进制,后面的16个位二进制再换成10进制就是D0的值。
还有我在触摸屏上设定D422的参数,设定5/10/20,电机都可以转,但是我设成30,D0=30*200=6000,电机就一直发出异响不转,这个是什么情况?是电机带不动了?
前面就告诉你了,步进要慢慢的提速,不能一下就这么高,你可以先设定10让电机转起来,然后再15,20,25,30这样慢慢加上去看看。

网友B:
速度太快,步进电机堵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设备上试了,逐渐增加速度是正常转动,还有K200000的16位D0 PLC上监控值是3392,就是20万转二进制后后16位转成的10机制数,谢谢版主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