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就是干扰吗?

楼主(2022-06-06):
   最近在调一台缝纫的设备,里面有3个变频器,若干接近开关,一对对射开关,对射的发射器是绿灯常亮,接收器收到信号红灯灭,反之常亮,还有若干电磁阀,此为背景

机器已经调试好多天了,问题不大,对射开关一直没有使用,今天接上了对射开关测试,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三台变频器,另外两台动作起来都没事,只有一个变频器,只要运转,接收器的红灯就会灭,变频器停止,接收器红灯亮,恢复正常,跟是否对射无关,只要变频运转,接收器就会异常,开始怀疑电压问题,转动变频器,测量光电处电压,电压正常,对射开关是淘宝随便搜的沪工的,这种情况是干扰吗?但是其他三线制的接近开关都很正常,是对射开关质量问题?

还发现了个现象,只要之前的变频器旋转,一排电磁阀的指示灯都微微有一点点亮

PLC是继电器的,感觉是不是跟接的一个公共点有关系?不过不影响,不会误动作,主要是对射光电问题奇怪

楼主:
明天去了,去换个品牌试试,再过来反馈

网友A:
这个跟变频器运行,LED那种指示灯微亮差不多…你买的沪工很有可能是假的…

网友B:
。。。。。变频器运行,指示灯微亮这种事经常遇到。

        不影响生产也就算了。

网友C:
看PLC接收信号是否正确

网友D:
这就是抗干扰能力差,以前买过一对激光的传感器,也是这副德性,用隔离的电源给传感器供电,输出也用光电隔离一下试试。

网友E:
将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调低点试试呗

网友F:
这是常见的变频器干扰。非常难处理。
一般需要从设计、接线、屏蔽、接地、选择合适接地点等多方面入手,不是简单的一个方案就能彻底消灭。
建议采用屏蔽线,控制器端单端接地,另外在接收端输入点对负极接个4.7-10K左右的电阻,简单吸收以下,或并联一个0.1的电容试试,最大我用过4.7uF的高频电容,再不行就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