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07):
如题,好像没看到有相关指令,比如把浮点数3.5传送到D0D1里面去。

网友A:
欧姆龙是MOVF 浮点数传输。CJ支持。CP不支持

小型机不支持MOVF,当然换个思路,+F +3.5 +0.0 D0,这就可以把+3.5传送到D0D1浮点了。

网友B:
首先你这3.5从哪里来?
屏?定义的是浮点就直接发到D0,D0/D1自然被使用

网友C:
35转换为浮点数保存到D0 D1中
10转换为浮点数保存到D2 D3中
做浮点数除法35.0/10.0=3.5,保存到D4 D5中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指点。

网友B:
如果没有触摸屏,也不想编段程序,还可以这样

进入这个界面直接修改成需要的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