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07):
我机器上的压力变送器经常坏,又查不出原因,电压线路都巳查正常,装上新的用不到两三个月就显示压力异常,请各位师傅给点指点,在此谢了!

楼主:
机器上的AD和压力变送器参数值。

网友A:
压力变送器是什么样的工作原理,通的啥气体,脏不脏

压力范围是否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变送器是什么样的工作原理,通的啥气体,脏不脏

压力范围是否符合要求
师傅是液压油,不脏,温度也不超压力变送器温度,已换两家压力变送器厂家也不耐用,原因未明。

网友B:
压力变送器很耐用呀!温度?电源电压?振动?换个品牌的上去试试!

网友C:
要么是供电,要么是信号线太长干扰损坏内部器件。

你拆开看看是坏在那部分?

看着你的PLC的AD模块好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是供电,要么是信号线太长干扰损坏内部器件。

你拆开看看是坏在那部分?

看着你的PLC的AD模块好山寨。。。
师傅压力变送器24v是PLc供电,AD模块是外置24开关电源供电,24V好稳定,信号线也不长,大约2米,已用河北科泰,无锡汇邦,两家都不耐用,请师傅介绍另一个牌子货来试试。

网友D:
直接找压力变送器厂家,把你的使用环境情况告诉他们,要厂家帮你找适合的型号。

网友E:
线路干扰?查一下信号线对地,对0电压,有示波器最好
如果是这个原因,套磁环不能解决,就再加小电容对地
地线一定要好哦

网友F:
直接用压力传感器,不要变送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路干扰?查一下信号线对地,对0电压,有示波器最好
如果是这个原因,套磁环不能解决,就再加小电容对地
地线一定要好哦
师傅我这个是压力变送器到AD转换给pLc运算,和触屏的设定压力一致时,程序就接通,油压缸就上升,从而可以任意调节压力,不知什么原因,压力变送器经常坏,线干扰只能影响精度,会烧压力变送器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路干扰?查一下信号线对地,对0电压,有示波器最好
如果是这个原因,套磁环不能解决,就再加小电容对地
地线一定要好哦
师傅我这个是压力变送器到AD转换给pLc运算,和触屏的设定压力一致时,程序就接通,油压缸就上升,从而可以任意调节压力,不知什么原因,压力变送器经常坏,线干扰只能影响精度,会烧压力变送器吗?
你这个会不会只有查后才能确定---变送器坏了嘛
听说过PLC的DA(0-10v)去控制一个电源,由于干扰,竟然把电源的IGBT整翻了,你信吗?

网友G:
压力冲击导致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压力冲击导致损坏
请问师傅有无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H:
不排除你的液压系统有水,如果有水的话,有时候会产生压力跳变,这个现象连压力表都可以干爆

网友I:
有震动吗,震动也会有影响的,可以试试易福门或者基恩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震动吗,震动也会有影响的,可以试试易福门或者基恩是的
没有震动的,现在怀疑是上面师傅说的,可能是瞬间压力大损坏压力变送器,现决定增加缓冲管来安装压力变送器,备件等待中……

网友J:
楼上有理!

网友J:
但我认为主要是压力动作幅度较大,一般压力变送器的膜盒不适应。
方案为:
1.选择压力量程更大的变送器,例如最大压力10MPa,则应选择4倍以上的余量,即量程为32-42MPa或更大。
2.第一次使用需要在变送器测排气,否则容易损坏变送器。
3.由于可能采用的是柱塞泵,脉冲很大,建议加装“缓冲管”,并且测点远离泵出口,否则非常用以损坏膜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