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07):
液压站分闸掉闸,合闸后启动设备带负载万用表测量,a相对其他相线338伏,bc两线电压正常380,把分闸空开过电流调大(24改为28),可以使用,可以正常启动。

然后进一步排查,主进电源a相对其他相线也是338伏,考虑应该是线路或者前级空开存在虚接或者老化,查到最后结果竟然是配电室到主进之间a相线彻底断路,也就是缺相了,并不是虚接导致压降大。

那么问题来了:

1、缺相线对其他相线不应该是220伏么?

2、这一路带了大概5-6个电机,两个液压站电机7.5kw,(其中一个就是掉闸的)其他都是4kw,缺相竟然还能正常启动(断电重启过),运转平稳无噪音,并且运转几小时无问题,这几点都不像缺相能做到的。

3、接好断线后电压正常。

搞不懂了,请大佬们指点解惑!

网友A:
小功率负载轻的电机缺相一般看不出来

网友B:
小电机没装保护?还是调的太大?

网友C:
仅回答“1、缺相线对其他相线不应该是220伏么?”。

不是。这个电压与三相负载大小有关,它是通过另一相负载(电阻、电感等)过来的,也就是说,B、C对A的电压是A通过B相或者C相负载后测出来的,实际上你测出的电压就是A对B、C相的负载电压。

所以,这个电压的大小与各相负载大小以及线路阻抗大小有关,最大的接近线电压,小的一般在一百多伏,甚至零伏。

具体与实际线路和负载的连接方式有关。

网友D:
这个现象我前几天就遇到过,最后检查出来的原因是配电房的800A断路器R相接线母排都烧红了,R相对零线110,S,T相对零线220
车间的部分风机,油泵跳闸

网友E:
回复 网友D:
R相是个啥?是标准用语吗?

网友F:
R估计就是A相

网友A:
引用 网友E:
R相是个啥?是标准用语吗?

我见过的三相电源的表示有

ABC

RST

L1L2L3

至于哪个标准就不清楚了,反正知道是那么回事就好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变频器一般输入 U,V,W.输出就是R,S,T!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一般输入 U,V,W.输出就是R,S,T!
你说反了了吧,电机一般是u,v,w

网友I:
初步分析,电机是轻载,所以缺相后还能运行。由于有电机在运行,bc两相正常电压加在电机上,在缺相端会有感应电压,因此有了338伏,此端至少有190V,380V的分压。由于感应电压的存在,对待起动电机而言是不缺相,所以能正常起动。
这只是分析,我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J:
理论是电机在静止状态下,缺相是不会运转的。如果缺相那相接触不良,或把转子拧一下,轻载可以启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J:
理论是电机在静止状态下,缺相是不会运转的。如果缺相那相接触不良,或把转子拧一下,轻载可以启动。

三相电机缺一相仍然可以启动(两相电流仍可以产生旋转磁场),只不过起动转矩变小,重载启动困难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