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西门子屏幕用什么软件把画面程序下载下来?

楼主(2022-06-07):
请问这个西门子屏幕用什么软件把画面程序下载下来?感觉西门子好多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西门子屏幕用什么软件把画面程序下载下来?感觉西门子好多软件。
1、使用博图软件
2、Comfort精致屏没有回传功能,因此你无法拿到可以编辑的源文件,你只能通过ProSave备份项目,不可编辑,只能下载到同型号的屏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只能找厂家拿源文件才能编辑修改是吗?从屏幕上下载下来的文件只能传给其他同型号的触摸屏,不能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只能找厂家拿源文件才能编辑修改是吗?从屏幕上下载下来的文件只能传给其他同型号的触摸屏,不能修改?
YES,没有源文件,你不能修改,只能备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万分感谢!

网友B:
西门子低端屏就这点不好,不能反编译。
但是,破解论坛看到有大佬说,除了文本屏,大部分可以反编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低端屏就这点不好,不能反编译。
但是,破解论坛看到有大佬说,除了文本屏,大部分可以反编译。
哈哈;TP700可不是低端的,同样7寸,你买SMART700IE可以买N个了;